东芝L60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9-03-21):
东芝L600笔记本不开机,通电有0.04电流,按开关没反应,主板从通电就一直有滋滋滋滋滋滋滋的响声。各位大神给点思路,滋滋滋的响声应该是哪里呢?

网友A:
一般有电流声要么就是电容发出的,要么就是电感。先不要管声音,你永远也听不出是哪里的。先查缺少的条件,查到了更换掉一般有声音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电流声要么就是电容发出的,要么就是电感。先不要管声音,你永远也听不出是哪里的。先查缺少的条件, ...

确实听不出来,
好的,我看帖子,他们说了一些常见问题,我试试看,  不太会修

网友:
也可以断开电感来逐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