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S530-C时开时不开系统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9-03-21):
       机器型号:海尔S530-C                             故障现象:不定时掉电
        机器板号:DA0TWLMB6C0       6代I7,GT940M显卡
        维修时间:2019-3-18        机器客户已拿走,忘记拍照,本来不准备发贴的,今天店里空闲 觉得这个机器有点意思就分享下
        同行机器,拿过来说是进系统用个几分钟自动关机,接手试了下第一次开机进系统后确实如此,几分钟后就自动关机,再开刚到LOGO就掉电,然后再试一次电流就只到0.05左右瞬间就掉,这种故障第一反应就是散热不好,重做散热也是一样,掉电太快只能用示波器,反复上电测试上电瞬间大电感除CPU供电没有,其它电感供电波形都正常,CPU供电芯片VDD   VIN正常无EN开启,广达代工的主板这种情况当然要查HWPG了,HWPG上电瞬间示波器也是正常的波形,图纸HWPG正常后,CPU的VCCST_PWRGD脚位要有一个1V电压才对 ,示测这个电压是正常的,继续测量CPU条件,发现EC_PWROK这个信号没有电压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追查这个信号来到这里温控保护电路, 懒得查电路,直接拆掉Q12,上电亮机了,但是有时开机后会风扇狂转进系统用不了几分钟就掉电有时用半小时也正常看来主板还是有问题,测Q12 第1脚THRM_ALERT_HW#1为0V这肯定不对,继续追查这个信号是EC IT8987E发出的,现在的新机器都没有单独的温控基本都集成到EC里面去了,感觉应该还是温控这里有问题,仔细检查全板的温控信号 ,后来发现CPU温控这里有问题,两个电阻分压后应该是2.8V测电阻这边电压正常,EC脚位0V打通断不通,明显断线,直接飞线到EC旁边相连的一个小电容上面测试两天OK 这机器论坛有图纸和点位但是分开的下载要20分,我打包到一起上传上来

网友A:
看来国产小品牌的做工真不行,这都能断线。楼主分析很到位呀,总共修这个机器花多长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国产小品牌的做工真不行,这都能断线。楼主分析很到位呀,总共修这个机器花多长时间呢?

四五个小时还好吧。有图和点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