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3269-1不触发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3-21):
主板版号 13269-1

观察主板上除了BIOS被刷过,其他地方都正常
测主板上公共点、内存、显卡、桥、CPU等电感无明显短路现象。
接上电源,测试主板上无3V5V电压输出。找到电路图,待机芯片是TPS51225

测芯片工作条件;12脚19V,3脚3.35V,13脚5.10V,6脚20脚有3.3V,9脚17脚有5V,
基本正常了,果断换掉电感后端两颗电容,故障依旧

继续换芯片,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还是没有3V5V。怀疑料板上芯片有问题,找了一个全新的换上,
结果结果还是一样。这下再回到图纸上,看看有没有漏掉之处
查了一下2脚,4脚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维修陷入了沉思当中,,,,,,
再拿着主板仔细看了一下,发现USB接口有个损坏了。

拆掉它,再次通电。电流一下子就上去了,完美亮机

网友:
这个5v拉低了,可以当时打下对地的

网友:
是不是USB接口短路碰到一起了。。。。。。。。。。。。。。。。。。。。。。。。

网友:
仔细查看外观 很重要。。。。。。。。。。。。。。。。。。。。。。。。。

网友:
这样的没有3 5V一般不会先去考虑USB口的阻值 我也会去查电源芯片  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 很容易看懂 学习

网友:
3 5v与后级电路应该有连接点,断开这个连接点就能判断是前级问题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rtc坏 ,烧桥

网友:
学习了 维修还是得仔细 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usb用得多    坏得也多         无线网卡也是一样

网友:
USB 5V 供电脚接地了 导致触发后侦测到短路 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