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不充电

楼主(2019-03-21):
联想S2,不充电,isl9237新款供电芯片,知道这款芯片容易坏,直接加焊了一下,不行,于是订购芯片,换上可以正常开机,充电,就是芯片有点噪音,吱吱吱的声音,有换了个芯片,还是一样,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网友:
没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也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没遇见过

网友:
                        能充电就行了,

网友:
     没遇见过       同意楼上能充电就行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比较新

网友:
怕用不长久,

网友:
是啊,噪音都无所谓,我就是担心芯片那个地方有问题,用不了多久

网友A:
遇到二台了    没有搞定   有时充有时不充   各种换芯片

网友B:
电流声?估计问题应该不大,只要声音不是太响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二台了    没有搞定   有时充有时不充   各种换芯片

特莫这种问题最烦人了,浪费时间,有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声?估计问题应该不大,只要声音不是太响一般没什么问题

但愿 像你说的一样,没有问题,万事大吉,

网友:
查一下平时容易忽视的脚位

网友(2019-12-18):
应该问题不大,前几年我遇到好几个ThinkPad笔记本开机时候安静情况下都有吱吱声,开始以为硬盘或者风扇,给客户换了固态和风扇还是不行,最后拆开仔细检查了发现就是主板电源这块发出的,其中一个客户都用了两年了,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联想S2的这个图纸有吗?,你这个截图的图纸也行,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