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老火的仁宝代工的E431 ,一个电容导致几次返修!

楼主(2019-03-21):
如题。。

开始扣CMOS 电池,自动触发, 捡漏哈, 装好结果又不触发了。。判断可能 EC KB9012 杨威了。 RT809H 读写原来EC出错,重新换了全新KB9012刷了一个装上去
触发秒亮! 装机结账送客。。

几天后 接到客户电话 说 师傅 才修好的那台电脑 又不行了啊。。。

卧槽,不是吧 才几天主板又杨伟了, 可能又是KB9012 死了。。淘宝的垃圾芯片 ,拆下来 用RT809H 读写 校验又TMD 出错,写不进了! 又换一个全新的KB9012 上去, 触发还是秒亮,这次多了个心眼, 给客户说放我这里测试几天 OK 再通知你 取货! 第一天 触发开机鲁大师 测试到下班OK!  第二天上班准备测试 TMD 又不行了。。。   连续死了 几次EC,真是邪门了,我 这次 拆下主板 认认真真的 检查所有EC 条件, 就是 EC-RST 好像低了一点 只有3V 左右,电压还是跳动?万用表使劲戳 确实是跳动,我 日啊。。。 镊子一戳 那个 延时电容 废掉。。 电压不跳了, 稳定的3.2V。。。  算了,电容难得换了。。。
测试几天 一直稳定。。 故障排除 维修时还是不细心 麻痹大意小小的故障 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这个确实哟遇到过呢

网友:
这个真的少见,按理说,除非电容短路可能会干坏ec,可能这个电容漏电

网友:
上次一个华硕也是ec复位被电容拉低,时开时不开

网友:
ecrst出错,比较少容易忽略。。。。。。

网友:
EC的复位,就是用来检测EC供电是不是正常!

复位不正常(EC待机条件不满足),肯定法触发不了

网友:
楼主厉害 最后还是 修好了

网友A:
前2个   EC怎么样  挂了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2个   EC怎么样  挂了吗?

坏了 , 编程器 读写 出错。。。

网友:
我遇见南桥rst的多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这么小东西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楼主KB9012是拆下来刷的吧

网友B:
弱弱的问下。什么是延时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电容不一般都是稳压滤波吗 ?怎么会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什么是延时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电容不一般都是稳压滤波吗 ?怎么会延时?

充电延时

网友:
这机器RTC电容遇到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什么是延时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电容不一般都是稳压滤波吗 ?怎么会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什么是延时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电容不一般都是稳压滤波吗 ?怎么会延时?

电池充电的时间,充到满才达标,廷长时间,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下次碰到了  可以多点思路了。。谢谢

网友:
学习中,受教了,恭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下次碰到了  可以多点思路了。。谢谢学习中,受教了,恭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电容漏电的  运气好很快就查出来   运气不好查死人

网友:
电容漏电  有时候很头痛  麻烦找   还不错

网友:
学习了。电容不容易坏的吧。那小东西连测都没办法测。。有什么好的判断经验么?

网友C:
路过,打酱油的,换一个EC 足矣。第二个是给足面子了。第三次应该不怀疑EC ,怀疑电路了

网友:
可以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还没有遇见延时电容坏的机子  这个男的秀啊

网友:
零件虽小,但作用挺大,楼主厉害

网友:
小伙子,我很看好你哦,这种故障都能搞定,,,,ec复位如此细微的电压变化,竟然能搞坏ec,希望别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打酱油的,换一个EC 足矣。第二个是给足面子了。第三次应该不怀疑EC ,怀疑电路了

老司机,戴尔有款机子用的8206B  三五V芯片        很容易返修 ,论坛帖子也很多返修   不知有没有研究过原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