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开机掉电

楼主(2019-03-21):
联想G460板号:LA-5751P,故障为:开机掉电,待机0.007A,开机触发后0.74-0.76-0.190A,掉电后待机为0.020A,开机瞬间所有供电都正常,VGATE 3.33V,后面摸到网卡发烫,测网卡供电脚对地阻值为5.1欧,正常的二极体值为0.523,更换网卡后,此机修复!

网友:
有没大神解释下这个属于什么掉电

网友:
现在遇到网卡烧掉的不多了,除非是通病。现在基本都无线网卡出问题

网友:
这样的捡钱故障

网友:
结果很简单,排查的过程却很艰辛,真是没想到网卡坏,曾经想放弃了,想想还是甘心,最后才查到是网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