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310-15 ISK

楼主(2019-03-21):
今天收到一台机子,联想V310-15ISK 故障现象是:USB3.0接口插3.0设备没问题,插2.0设备,如果键盘,2.0U盘,鼠标都没反映,上过官网打驱动没用。换过WIN7 WIN10也没用。求教下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USB口的供电要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口的供电要查查吧。

关键是3.0设备可以正常使用,应该跟供电没关系了吧。

网友:
桥坏了打下接口的值就明白了

网友:
在官网下个BIOS 刷看看 可能会好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

网友(2019-05-07):
还有这样的事,打下阻值看看,如果芯片坏了这主板也没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