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9 按钮不开机 求解决

楼主(2019-03-21):
27寸一体机A1419 按钮经常不开机 镊子短接一定会开 换了两个按钮没用 难道是电源的问题吗
不开机

网友:
按钮连接的这个接口,一个3.4V,一个并不是完全接地的。按钮按不是每次都会使3.4V电压拉低 ,但是单测按钮 应该是好的

网友:
不完全接地的直接接地不行吗?!!!!!!!!!!!!!!!!!!!!!!!!!!!!!!!!!!

网友:
开关有电压就不是电源板问题了 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