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72不通电无3/5V

楼主(2019-03-21):
E5-472开3/5V 查51225开机条件,12/19V.3/20脚没3V,查到边上有个+1.05V阻值不对,请教这1.05V会导不出3/5V??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导致没有 3 5  V的

网友:
主板上的电阻 要拆下来量才量得准哦

网友:
这个3V5V待机坏了 ,直接换

网友:
查出来啦,    .............       南桥坏了

网友:
没有slp_sus对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地方短路了。。。。。。。。。。。。。。。。。。。。

网友:
rtc短路,导致线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