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工作站服务器T7500 不定时重启,有时候会偶偶死机一次

楼主(2019-03-21):
  dell服务器T7500 有时候用一天都不会重启,有时候开机到输密码没有几分钟就重启。偶偶会死机一次都是在没有输密码进系统之前。测试硬盘三个都没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的大神

网友:
内存条都重新拔了清完灰还是一样

网友:
遇到过类似案例,是因为供电不稳的问题,单位里一台机子老无故死机,送去售后又查不出问题,几次后换了个办公楼去试才发现症结在220V供电不稳,换了个新的电源就能用了。供楼主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