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209-A无CPU供电 求解决

楼主(2019-03-21):
CPU开启有 u7400图纸上左边和上边的条件都有  芯片本事换了 MOS管也换了 还缺什么条件

网友A:
又见到铁王八壳了,好好查下铁壳MOS管。

网友:
先刷个bios, 还是不行的话查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见到铁王八壳了,好好查下铁壳MOS管。

苹果板子的这种MOS管鼓励率很低

网友:
板子上看着有白色的物体,是不是进水了,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见到铁王八壳了,好好查下铁壳MOS管。

苹果 乌龟壳 很少坏的吧,你说的是联想的乌龟差不多,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