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03L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不开机。

楼主(2019-03-21):
型号U303L,故障,不开机。
行机0.02.检查发现pjp8102处的电容短路。

己经遇到二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没有遇到过,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A:
想问下,这种故障是用烧鸡大法烧出来的吗!

网友B:
Tôi cũng chưa gặp mainboard này.Hy vọng nó là bệnh kinh điển dòng main này.Tha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这种故障是用烧鸡大法烧出来的吗!

是的

网友:
电容电路还算容易

网友:
电容没有人拆动怎么会坏呢怪事了,取了就好了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Tôi cũng chưa gặp mainboard này.Hy vọng nó là bệnh kinh đi& ...

你这是写的什么文字,你自己认识吗?翻译来看看,谢谢。

网友(2019-04-30):
烧机大法俺也会,那个电容热换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这种故障是用烧鸡大法烧出来的吗!

骚鸡大法是啥呀???
???????????????????????????????????

网友:
这款机器没通病把,哪有那么多通病

网友:
这个位置有贴纸或者海绵什么的接触吗?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我遇到一个不触发的没修好。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看到收藏一下估计是通病来的 呵呵

网友:
现在新机 少通病机器修了
芯片也癿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