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_A55V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维修一例

楼主(2019-03-21):
版号:K55VD Rev.3.1
故障:内接不显示,外接显示,大小写灯,Alt+Ctrl+DEL键 都正常电流。打开点位图,查看屏接口条件,发现屏接口2,3脚是+3VS_LCD 电压0.6V 不正常

追查电压,+3VS通过Q4602转换过来,再经过电感L4602 供给屏供电,查看Q4602 控制脚 电压2.2V不正常。
工作顺序是桥发出L_VDDEN到Q4601的第2脚,拉低5,6脚。3脚通过RN4601上拉12V给Q4602控制脚,导通+3VSLCD

但是实际测量只有2.2V,华硕通病 上拉排阻 RN4601 不良,更换后解决。

网友:
学习了华硕查排组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后遇到可以很快修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传授经验,小白学习了

网友:
华硕排阻坏的多啊。。。。。,,,,,,

网友:
手机也有一台华硕的本也是屏幕没有背光

网友A:
想问楼主用的啥软件看图的

网友:
楼主图纸在哪下的

网友:
ASUS 在台式机主板上  排阻经常坏,在笔记本没遇到过。

网友:
华硕的居然哟点位图,真好。。。。。。。。。。。。。。。。。。。。

网友:
真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ASUS 的排阻爱坏 其他机器几乎没遇到过

网友:
华硕的排阻坏的真不少,这个屏供电出错也是排阻惹的祸

网友:
华硕怎么老是这么多小问题,反正我卖电脑是不装华硕的,很多问题

网友:
论坛上大把,搜搜就有了。。。很多同行分享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楼主用的啥软件看图的

BoardViewer,论坛上有,自己搜索下载

网友:
这个是高手,这个真的厉害,真是高手。

网友:
多谢分享               技术可的

网友:
应该是读取不到屏信息导致不显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