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高手cpu掉焊盘该怎么补针啊!!!

楼主(2019-03-21):
我是业余的想修来自用的!只会一般的补针,这种掉焊盘的该怎么下手啊?cpu是fx8350 看图,引脚到底是从哪层上来的?我刮开第一层绝缘的露出的是铜箔,这样可以直接上锡吗?那层貌似是接地的!用万用表测了都可以和其它铜箔相通的!

网友A:
面上没引线 就是走过线孔来的,找过线孔

网友B:
有这样的工具都不会搞。好像优酷有视频

网友C:
最好是能找到这个CPU针脚的作用是什么。。要是电源脚或者接地脚。。一个点不连接应该也没问题。。要是信号和控制的接脚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工具都不会搞。好像优酷有视频

关键找不到焊点优酷没找到掉焊盘的只有补针的,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上没引线 就是走过线孔来的,找过线孔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知从哪层穿过来的,老是和第二层铜箔搞混,实在刮不出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能找到这个CPU针脚的作用是什么。。要是电源脚或者接地脚。。一个点不连接应该也没问题。。要是信号和 ...

那个定义图您有吗?网上都搜不到!可以发我下吗?谢谢

网友:
找上这种U主板的电路图,看哪些是重要的脚位。一些空点,地还有供电。有的可以不用接。

网友:
找个同样的cpu对比测试一下那个脚位,如果是空的不用补,是gnd也可以不补,是电源和信号就补上!

网友:
找一个华硕的点位图,看看对应的点位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可以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