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_LOAD技嘉的H81信号是什么?

楼主(2019-03-21):
请教下,这个图纸只能搜索到这一个项目。这个是干嘛的?
我实际维修遇到的是,这个电压被拉底,然后排阻发烫。。。。

网友:
修复12V这一路轻载异常问题

网友:
这个电压被拉低了。。它的第二脚一直高电平还是Q9   C’E两脚被击穿了??

网友A:
百度翻译:
to fix 12V light load abnormal issue —— 解决 12V 轻载异常问题。
轻载异常——打个比方:额定 2A 的电路,在半载 1A 以下,比如 0.5A 的时候,由于电路或元件特性,造成回路开放,会导致电容什么的不断充电……

现在问题是:GPIO21,这个貌似 PCH 发出的,要么 Q9 坏,要么还连到什么地方拉低了,最后就是 PCH 出问题了。

所以修技嘉板碰到这种问题,建议楼主先来一板斧——刷 BIOS 先!!!

网友:
12V后面有短路..............................

网友B:
楼主可以认为他就是一个负载电压。电子电路代载能力一般分为:有空载、轻载、全载、超载四总,平时我们在正常时也就是电路代载能力在负载率50%以下都是可以直接认为是负载就行了(通俗点说就是发动机的动力) 看你说的电阻发热,应该是带不起负载,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短路或者Q9这个排阻有问题,因为输入的电流过大电阻发热,电阻后级带不起负载;然后还有就是负载(也就是电阻后端12V)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认为他就是一个负载电压。电子电路代载能力一般分为:有空载、轻载、全载、超载四总,平时我们在正 ...

我都是去掉这个三极管q9来后续的维修的。

网友(2019-06-14):
我也遇到了,发热,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翻译:
to fix 12V light load abnormal issue —— 解决 12V 轻载异常问题。
轻载异常——打个比方 ...

Thanks you fo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