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内存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9-03-21):
1.PIN 30 :内存复位 1.5V
不装内存时:没有 所以内存复位有 1.5V, SPD 读取就没有问
题了 2 个内存槽的内存复位是相连的
2.PIN 204: 内存参考供电 0.75V
3.PIN1: 内存参考
4.PIN 126:内存参考
5.PIN 199: SPD 供电 3.3V
6.PIN 75 :内存 1.5V 供电如下图 奇数边缺口第二脚,从右往左
数

7.PIN200 PIN202 SPD 总线 SPD 的 MOS 管一般放在时钟
芯片的旁边或者背面

网友:
您的图呢

网友:
一个组值卡搞掂

网友:
老兄真有耐心啊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不太懂,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还是有点不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