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夹电电流有0.078MA!

楼主(2019-03-21):
    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台6SP,同行说耗电很快充满电不玩手机放那里半天都管不到。问这个手机有没有摔过或者是进过水,客户说摔过但是是很久之前摔过的最近这两天才出现这个情况没有进过水。留机留电话检测出问题再给客户报价。拆下主板夹电电流有0.078MA这肯定明显不对,有短路的元件但是不太明显那就先测试一下功能吧,全功能测试了一遍都没有问题WIFI蓝牙都是正党的,这种短路电流不是很大但是全功能又都是正常其实不太好查,没办法只能用体感法了,夹上电流等了半个小时用嘴唇去感受一下主板上的温度,当靠近WIFI模块的时候只有一点点温度,不仔细还感觉不出来又确认了一下确实是WIFI模块有点温度,那就拆WIFI模块吧,拆掉WIFI夹上电流电流就正常了跟客户打电话报价客户同意维修开干,因为是6SP的换WIFI模块还要解绑硬盘就要拆硬盘,就这样搞了一个小时总算搞定。忘了拍最开始的照片,只有换下来的WIFI和修好后待机的照片。 兄弟们碰到这种电流小的,一定要仔细检查。

网友:
是wifi数据+短路了?

网友(点评):
就是WIFI模块坏了。

网友:
这种电流故障最难找。。。。。。。。。。。

网友A:
这种小电流不好修的   羡慕大神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电流不好修的   羡慕大神的技术

我也是这两年才开始修手机的,之前一直在修笔记本!

网友: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是应该的

网友:
这种小漏电的最不好修了,,,,,,,,,,,,

网友B:
漏电是78mA吧,0.078mA 用500ma量程的表都看不出来指针动弹吧,能检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是78mA吧,0.078mA 用500ma量程的表都看不出来指针动弹吧,能检测出来吗?

我用的不是指针电源,用的是科绿源的4显数字电源。

网友C:
漏电78毫安,对吧!如果是0.078ma,那还修什么?好多手机出厂允许的漏电底线都高于0.078ma

网友:
这案例不错 学习了小白继续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电78毫安,对吧!如果是0.078ma,那还修什么?好多手机出厂允许的漏电底线都高于0.078ma

是的就是78毫安,我只是把直流电源显示的数字直接写出来了

网友D:
wifi有问题可以直接换掉就行了吧,不需要解邦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fi有问题可以直接换掉就行了吧,不需要解邦硬盘

这是6SP的必须拆硬盘解邦才行
要不然WFIF不能用

网友E:
楼主在拆机的时候没有试过WIFI功能正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拆机的时候没有试过WIFI功能正不正常吗,

我试过了的,WIFI功能是正常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个水平一天赚发了。。。。。。。。。。。。。。。。。。

网友:
来学习下,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