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苹果A1502进水不开机到有报警声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9-03-21):
求版主加精!给加分!费了一个下午时间整理,我用word文档编辑的还不让直接CTRL+C粘贴,图片还得一个个插入。
苹果Pro A1502笔记本,客户描述是进水后不开机了;而且会有滴滴滴的报警声,在其他地方维修没修好。后来找到我们了,那就先拆机看看吧,板号:820-3536-A明显主板有进过水,防水标变红还撕掉了一半,进水腐蚀的地方已经都被上家处理清洗过了,内存供电TPS51916换过;U5000四周的胶也没有了,应该是加焊过;bios动过,内存供电附件修的比较严重。插电看看现象:电流上到0.56左右不动
看来这是一台二修的机器,下面先来测量主板上电感电压:公共点PPBUS_G3H、、=PP3V3_S5PP5V_S4电压正常产生,内存PPDDR_S3CPU供电没有,断电打值正常那就来吧!再难的骨头也得啃!

  先来刷个纯净的okBIOS,通电一样,内存供电端PPDDR_S3,内存供电芯片TPS51916测到16脚开启DDRREG_EN没有,断电打值开启没短路,电路图追查DDRREG_EN来源,如由PM_SLP_S4_L经电阻R8111转换而来,电阻R8111就在内存供电芯片旁边,测电阻两端都没电压。

内存供电芯片
内存供电开启

  T_link01搜索PM_SLP_S4_L信号,测主板其他点上的PM_SLP_S4_L信号是否出来,实测R8179有高电平,再测R8179R8111开路。观察到R8179R8111之间线路有腐蚀现象,用刀片刮一下确定是腐蚀引起的断线。直接飞线将断线接起来,接好后上电,内存供电和CPU供电都出来了,但电流还是上不去。至此,心又凉半截。
测试PPDDR_S3 REG电压有了,pp PP1V35_S3电压出来了,难道被做手脚?半载内存颗粒坏了?又是问题+问题+问题的工程啊/
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再测PP1V35_S3产生的工作条件,Q7430的第7角经过L7430,控制角由U7400,TPS51916125v有, PPDDR_S3也有了,其他的满足条件不。。。。。。
说干就干,摘内存搞试试。。。。。。。让大家看看我的料件盒吧。
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jpg准备内存,先是准备二个二个的拆,也不知道怎的没想了,一股脑结果全给拆下来了,这无形中给自己整加了维修难度,而且还浪费了几个内存颗粒,只能安慰自己一定要把把这个维修心得写好,也希望不要扩大问题啊,在此恳请老铁粉丝多多支持,多多关注,先谢谢了。下面上图,看实例: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jpg 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3.png这内存不是一般的难焊啊,又没有标线,内存颗粒还有个凹槽,要泪奔。。。。。。。。。。。。。。。。。。。。。。,一共8颗,这中间吹歪了一个浪费了,一个焊短路了,发烫还开不了机。这曲折的维修过程,终于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熟悉的“”噔“”的声音出来了。见图: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5.jpg
最后一步清洗: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6.png 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7.png
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9.jpg收尾 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0.png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2.jpg至此,完毕交单。谢谢大家关注!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网友:
精华 还需要点……               部分图片上传有错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现在普通PC 很难要高价了。不过苹果还可以

网友:
必须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上次有个不通电的修好后三僧报警,16个内存颗粒我的天

网友:
你这维修思路清晰得很,

网友:
没有图哦,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已经加分了。 写的有些乱。

网友:
学习了 非常不错的经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