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55A81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3-21):
TCL 55A81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55A810

  电源板型号:08-L14THA2-PW220AA

  故障现像: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

  接打印信息显示无打印,更换 U201(主芯片)后有打印信息出现,但是仍是不开机,经仔细测量发现U005供电为3.19V,实际应该是3.3V,更换后,TCL 55A81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排除。

TCL 55A81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TCL 55A81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网友:
这是个高手 高手 是高手电视机没搞过 不会高手

网友:
测量得3.19伏,石基要3.3伏,这么小的电压误差都能导致不开机,天哪那要多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