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主板维修

楼主(2019-03-21):
故障现象屏幕显示异常,显示屏白屏抖动,量半天没有发现问题,操最后刷BIOS OK。BIOS论坛上有,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看来维修还是先弄他三板斧再说!上张显示的图

网友:
这与程序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线接触不良呀

网友:
台式机哪有接触不良呀,像笔记本屏坏的现象,搞了一个下午刷BIOS 好了

网友:
本来BIOS程序就容易岀问题..............

网友A:
三板斧 专治  不孕不育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 专治  不孕不育疑难杂症

果是如此,量了那么久,最后还是刷BIOS管用

网友:
程序的问题,没见过,三板斧就是强

网友:
这个跟BIOS还有关系啊,第一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