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3 公共点电容短路,客户用杂牌适配器导致烧糊主板

楼主(2019-03-21):
板号

pc8214短路,摘除

把保护隔离烧的面目全非,焊盘都烧掉了,板层还短路,挖掉短路,补绿油。补上芯片。

之后还短路,但是主板没有发热的地方,充电口居然很热,充电口也短路了,这得多大的电流啊。

问题其实简单,貌似很严重。

网友A:
这可能也用不了多久,MOS管没做散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也用不了多久,MOS管没做散热处理

用的是4483a的p管,参数比较高,回头我再加个散热片。

网友:
高手有过硬的技术

网友B:
跟我接手的这有的一比,我用绿油补上想法装原位的,

网友C:
板层坏了其实就没必要修了,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接手的这有的一比,我用绿油补上想法装原位的,

哈哈哈,真是有的一比啊。问题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层坏了其实就没必要修了,直接换

板载i5cpu 独立显卡  说换就换,会过日子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
这样修了充电这个功能估计就不行了,上电池估计会大短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楼主人才啊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联想y470也是保护隔离管pq302下面板层烧穿,挖洞补了几条线后用了几天不稳定,估计没测底挖干净,不想再搞了后来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种我就不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修了充电这个功能估计就不行了,上电池估计会大短

已经测过充电功能没有问题。

网友:
              铜皮烧了好烦人。。。,

网友:
我还有一块别人烧坏背板的显卡呢,别人说不要了我就拿来玩玩了。  烧的铜箔片都出来了。。。

网友:
这样情况我选择直接更换主板 现在最怕就是返修 返修后再更换主板 都不好说 搞的客户以为技术不行 其实他哪里知道主板什么情况呢!所以怕折腾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

网友:
                             技术杠杠滴。

网友:
你们多是牛人。这样多可以玩。。。下次坏不会把主板烧冒烟

网友:
想想当年我也是这么飞线的

网友:
这用起来都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坏

网友:
这个坑处理得不太好 有可能后面又会冒烟了

网友(2019-04-24):
高手在民间啊,可惜现在技术不值钱,累死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