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维修求助

楼主(2019-03-22):
以前没修过笔记本,这次是自己的笔记本坏了,没办法自己动手死马当活马医吧,现象是开机后电源灯亮几秒钟就灭了,屏幕没有反应,属于不启机,自己拆开看了一下,能测出有5v和3v的待机,请大神帮助接下来应该怎么检测呢?

网友:
建议别自己折腾,这要看电流,看时序

网友:
接下来测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显卡供电

网友:
这种具体要按照时序来修 要是没有修过建议找专业的帮你看下吧

网友:
多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