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魅族pro6plus无显示

楼主(2019-03-22):
魅族pro6plus进水,无触摸,修好触摸后,一天就无显,座子附近加热后,又好了一天,后来就直接不好了,座子焊接没有问题,不知道哪里问题,不显示

网友A:
你的触摸怎么修好的老师傅!指点下

网友:
这个机子有图纸,对图纸打一下座子的阻值

网友B:
进水机一般供电出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一般供电出问题的多

已经修好了,有两个排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触摸怎么修好的老师傅!指点下

看图纸啊,看供电啊,换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