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G6-MX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9-03-22):
装上cpu就不出,取下cpu就有,而且波形很稳定。R127短了,Q394脚可以测出SFR电压1.2.~1.3V.还有这个bios还不是那么随意。版本多了,不然独立显卡不会显示
.R127找不到的伸手党就下载吧

201 Bytes, 下载次数: 4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R127

网友:
这个R127是CMOS电路上的啊,故障和你一样,但是这个电阻怎么会短路?即使短路应该只是影响CMOS吧

网友:
在看看图纸吧,孩纸.加油.是一个信号来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