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分享一下,联想天逸100,不接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9-03-22):
联想天逸100,进器进水的处理完毕后,单接电源按开机键电流能上一点,3v5V出来下就保护,正常接电源3V5V就出来的,怀疑EC条件有问题,查了EC各个条件都正常.最后把本机电池接上,再开机上电正常了,这个机器一定要接了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这个设计了 真不知道咋想的?、

网友:
让我们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很多机器现在都要插电池

网友:
那要是电池坏了岂不是不触发了呢?

网友:
以后新的笔记本有很多都是这样设计了,如果电池坏了修很久都修不出来

网友:
内置电池的机器一般都是这种设计!

网友:
acin dcin信号查下

网友:
还没碰到 下次 注意

网友:
看过以前有个贴子说过可以改电路。但不知是哪个信号,会是BATT_TEMP吗?

网友:
EC 要收到电池插入信号才可以开机吗 这种情况不多

网友:
进水腐蚀

网友:
电池坏了的情况下能不能开机

网友:
现在  的新电脑  基本  是这样   检查不到电池开不了机  还有的电脑  充电跟公共点是一起的

网友:
我们少走不少弯路  方便快捷  现在要的就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