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5V 进水不触发 烧断线

楼主(2019-03-22):
主板进水不触发 烧断线

南桥背面 电阻有个脚 腐蚀

ec 旁边烧断线修补完成

修补完成 可以触发  开机暗屏 屏主供电烧坏

开机一切正常  完美解决  好久没发贴子了  上点分

网友A:
楼主技术相当牛扮啊   屏供电哪里都烧个孔还能补救

网友B:
看起来有图有点位的话,应该可以的哦

网友C:
牛逼,这都能搞,就是这样修了稳不稳定呢

网友D:
屏线接口那里应该就是19V烧了吧  直接飞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相当牛扮啊   屏供电哪里都烧个孔还能补救

开始不触发   最后 修的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有图有点位的话,应该可以的哦

首先 是要 会看啊   只不过进水机器 腐蚀的 地方 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这都能搞,就是这样修了稳不稳定呢

烤鸡 几天 没问题  应该 稳定  现在 发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接口那里应该就是19V烧了吧  直接飞就行了

要是 只有这一个 问题 就好了  进水的  机器   你看到 烧个洞   就不简单了  维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