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艰难维修!

楼主(2019-03-22):
前几天同事接了台Y510P.版号 是NM-A032.裸板给我说故障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先测了哈电感阻值,都正常,然后通电测待机3V 5V 有。(这里走了好长一节弯)按开关,能加电,看电流应该是亮屏了。关了机后再开就不加电了,测3V 5V没有!然后再按开关发现有3V有个瞬间电压然后马上就消失。 找到待机芯片PU401测待机芯片1225c工作条件 测量没有开机电压3V_EN 5V_EN而这两个电压是从ec70脚发出来的EC_ON。查EC的工作条件发现EC 14脚复位 只有2.4V电阻的另一端是3.3V拆掉CE11后电压恢复,但是还是不能开机,刷了BIOS 换了ec还是一样,到这里就进入了个死胡同,怎么都走不出来。但是就想放弃了,查了哈板的价格有点贵,想想还是再修修。心烦意乱只种看看图居然有时序,看看时序才发现3 v 5v是开了机后才有的!怪不的测到3V按开关后有个瞬间电压,查1225C工作条件发现SPOK只有0.6V电压,不正常,测到SPOK是pq24转换过来 测量发现PQ202 1脚居然没有电压 pj201也没有电。而追查+vsb是有电压的,看图纸这个信号是电池,查电池接口发现电池接口上居然有19V 看来故障很明显了有短路!装上电池发现开机的次数很高,而单独用充电池开机次数很低,两个都装上,大短路!先换充电芯片,换后测电池接口电压2V,开机测试加电亮屏,反复测试故障解决!总结,思路很重要!时序也很重要!

网友:
走了很多弯路,但最终这个故障点,很有参考价值。以及故障现象。收藏了。

网友:
按照时序来
一步一步的修,楼主基本功很扎实啊

网友:
首先你理解的时序是错的,3/5怎么可能开机后出
测量发现PQ202 1脚居然没有电压 pj201也没有电。而追查+vsb是有电压的,看图纸这个信号是电池,查电池接口发现电池接口上居然有19V 看来故障很明显了有短---这一段解说的乱七八糟

网友:
走了点弯路,但是能修好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啊

网友:
通病不是这地方吧

网友:
这个按照时序走,应该不难

网友:
我的y400也是这个问题,进系统运行正常,可就是有时屏幕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