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5D电源 不显示电流

楼主(2019-03-22):
电压调节正常,使用也正常,就是不显示电流,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今天不显示,过一段时间又能用了。
有时候到关键时候就不能用了,前一段就拆开过,拆开又好了,由于等着用就装上了,这次又出现问题,不显示电流。
一开始查了资料,还以为是哪个元件坏了,才用了不到两年感觉这电源也太不中用了吧,这应该是名牌吧!
拆开后重新插拔下面排线后OK,自己的小经验,大神不要嫌弃,希望有同样问题的网友不要走弯路!谢谢。

电流显示正常了!!

网友A:
用可调烧过几个电脑后,现在都用编码器的数控电源了

网友:
我用的可调电源现在  A数一直乱跳 也没搞懂哪的问题

网友:
用哪个可调电源就是不好用,建议用哪个编码器的数字电源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烧过几个电脑后,现在都用编码器的数控电源了

这个真的有可能,个人感觉都有风险

网友:
将所有可调电阻全部换过,这电源还是不错的,编码电源太贵,烧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