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不出CPU电压的特殊故障

楼主(2019-03-22):
      接同行的一块技嘉B75主板说是无CPU电压的板维修。大致测量和有无掉件后。上U开机测量。各组电压都有就是不出CPU电压。当然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都满足的。直接说结果吧, 是图中的MR14(75K)电阻开路。导致PCH需要的VCC3_me 电压无。图纸中的MQ5实际板中没有装。桥发出的-SLP_A信号3.3V使MQ4导通。3VDUAL通过MQ3的集电极输出VCC3_ME3.3V电压给桥供电(我也想不到PCH会需要这么小的电流电压)。同行们在维修CPU无电压的时候,条件满足就是不出的话。关注这VCC3_ME.

网友A:
这个VCC3_ME没有的话,会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这个电路好像还在电池座子下面藏着,上次修找了半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VCC3_ME没有的话,会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这个电路好像还在电池座子下面藏着,上次修找了半天

这主板不在。在时钟芯片的边上。是的转一下停一下。具体是无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不在。在时钟芯片的边上。是的转一下停一下。具体是无CPU电压。

转的时候那样电压都出。除了CPU电压无。并且电源管理的EN为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