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h81nBIOS

楼主(2019-03-22):
soyo梅捷台式主板BIOS,版号:sy-h81n

网友A:
这个BIOS昂达官网应该有,但是以后会不会有就不一定的,先收藏着

网友(2019-11-20):
官方下的都没点亮. 这个BIOS亮机了.  但是点亮慢.
把这个改成纯ME的,不亮机.  客户不反对,将就着用吧.

网友B:
我的板,故障是检到内存掉电.重复.  不装内存, 不会掉电.

网友:
感谢宝贵资料

网友(2020-01-03):
别下官网的,点不亮。我原先是能点亮的。想稳定一些,升级BIOS。结果档55。
真是二流主板做二流官网发布二流BIOS。不是我黑这个牌子。真的。

网友C:
官网的别下最新那个,我刷第4个就好了。不知道第一个为什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的别下最新那个,我刷第4个就好了。不知道第一个为什么不行。

有些bios要求升级到某几个版本,才能升级这个版本

网友(2020-02-14):
看看我的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昂达官网应该有,但是以后会不会有就不一定的,先收藏着

这个应该是梅捷吧~

网友(2020-05-13):
真的可以么我的现在走走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故障是检到内存掉电.重复.  不装内存, 不会掉电.

解决了没啊
我这官方的,自己以前备份的,下的,都一个故障现象

网友(2021-01-09):
这个好用吗

网友:
测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