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IX2 六楼摔下无WIFI不读卡维修

楼主(2019-03-22):
接用户一台小米MIX2 六楼摔下无WIFI不读卡维修,有后壳背面着地,陶瓷后壳都摔坏了 可想而知 不过可能也吸收了大部分撞击能量,拆机主板元件掉了两个,米六主板上拆了两个一模一样的装上,故障依旧 ,看主板有点变形 ,假焊WIFI蓝牙模块,试机故障排除,准本装机,发现开机重启,妈妈的..这重摔过的手机就是不好修,可能一个问题好了,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 ,不动还好一动就散架,无奈先刷机,通过完成故障依旧,进刷机模式不重启,考虑可能是维持信号不对,加焊两个小电源试机,可以进开机界面了 ,装机完成 。
图片和 维修过程就没拍了,零星几张 ,把维修过程和思路放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现在修手机比修电脑有前途啊,但是像这样修板子的不多

网友:
mix2好像  无WiFi和不读卡是通病。
但WiFi模块还能导致不读卡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