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有时候白屏灰屏花屏竖条等显示不正常的维修

楼主(2019-03-22):
关于联想E440有时候白屏灰屏花屏竖条等显示不正常的维修  板层问题 短接JP点位置请庞老师 以及各位知道位置的老师们 指导下 谢谢

补充内容 (2019-6-1 10:18):
已经修好,更换了一个 桥到屏接口 的芯片

网友:
是不是显示屏或是屏线的问题,造成的呢。

网友A:
换屏线屏幕测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线屏幕测试了吗

屏幕换了,  屏线也换了,  内存也换了,加焊了EC,  各个电感也加焊了,CPU也换了,CPU 供电还补了两个电容
关键这个机器屏接口是直通CPU的 。大部分时候出问题的时候 是屏幕跳,偶尔花屏,

网友B:
南桥挂了吧, 因为屏信号基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挂了吧, 因为屏信号基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看图纸 信号是从CPU里面出来直接进屏接口

网友C:
这个刷个bios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D:
印象中是短接pj9,你试试看。太久了我也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刷个bios不行就不修了

你确定 你认真看帖子了么,灌水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是短接pj9,你试试看。太久了我也不记得了

我试下看看,好了告诉您。但是看图纸 PJ9是+3VS转+3V_WWAN的电压啊

网友:
看一下屏是EPD接口的吗,是LVDS的屏有转换芯片RT2136之类的

网友E:
是通病故障吗?换个屏试试..........................

网友F:
E440 E540这机器麻烦,遇到显卡的问题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通病故障吗?换个屏试试..........................

大哥换过屏幕了,仔细看帖子啊,灌水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E440 E540这机器麻烦,遇到显卡的问题最多

用的集显测试也一样 ,感觉跟显卡无关

网友:
一般是显卡有问题,是集成还是独立的,看能不能做一下重BGA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是短接pj9,你试试看。太久了我也不记得了

短接PJ9测试了1小时,还是跳屏幕,好像是一运行东西多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开始跳了。但是跟温度没关系,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不会出现跳屏的问题

网友H:
cpu挂了,直接放弃就好放弃治疗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挂了,直接放弃就好放弃治疗

我换CPU 了,也不行
谁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cpu座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短接PJ9测试了1小时,还是跳屏幕,好像是一运行东西多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开始跳了。但是跟温度没关系,鲁 ...

内存供电输出和b+端都看看

网友:
这是设计缺陷么?

网友:
没碰到过。楼主你该换的都换过了,我也是新手,修好了给个回复。我也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还真有这个可能,有时候拍一拍,或者一次性执行多任务的时候就出问题

网友F:
记得原来遇到过其它机型,显卡到屏线有个转换芯片,我当时是闪屏,加焊后正常了,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原来遇到过其它机型,显卡到屏线有个转换芯片,我当时是闪屏,加焊后正常了,具体不记得了

这个机器貌似没有转换芯片 ,直接通CPU

网友:
查屏线接口的阻值电压 应该能找能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