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S51363与TPS51362是否通用的问题

楼主(2019-03-22):
     今儿遇到华硕的机器,型号不记得了 版号为x750dp  rev  2.0  故障为不通电, 客户说机器冒烟了,可想而知,短路了,报好价格直接拆机,隔离俩场馆都坏了,主共也短路了,测得是tps51363短路,cpu也坏了,上cpu主共就短路,拆掉就不短了,是tps51363主共端和供电端通了,cpu挂了,拉低了主共,还好有这个cpu,还有个料板,但是料板上的是tps51362,,不晓得同一版号,用的芯片却不同,,,抱着试着的心试下,,,换cpu,隔离场馆,tps51362代换tps51363,上电亮机,证明可以互换通用的,后发现开机显示特别慢,,最后检测是3v的滤波电容坏导致的,换了就开机正常了。  主要是借此机来分享 tps51362和tps51363是可以互换的。。。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A:
怎么查到3v滤波电容坏的呢?

网友B:
3v滤波电容坏电压低吗还是用示波器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查到3v滤波电容坏的呢?

之前有修到过这个机器,3v容易短路,滤波电容易坏,有时不开机,换了它就好了,也没特意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滤波电容坏电压低吗还是用示波器看出来的。

是的 3v滤波电容易坏,有时不开机,之前遇到过,换了之后好了 开机也快了,,,有点神奇,,,

网友:
cpu换了要赔钱啊

网友C:
51362换51363能换估计能互换,,,,,

网友:
本来就是坏的,,主共短路烧掉的  关我毛线事。。。你这理解能力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362换51363能换估计能互换,,,,,

肯定能换啊,,我都验证过了  人民币都到手了

网友:
CPU 不贵就好  就怕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