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不一样的花屏

楼主(2019-03-22):
原机器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示,换显卡后外接正常内接不正常,屏线,屏,主板屏接口都换了

网友:
型号是N5010,大家有什么招没有

网友:
接着换屏

网友:
看看显卡附近有没有掉件

网友:
看图纸,可能,那个供电或信号有问题。

网友:
查色差信号

网友:
是哪个信号?是哪个信号?是哪个信号?是哪个信号?是哪个信号?

网友:
换一下屏线试试吧 或者屏幕

网友:
                       排除了上半身就打接口的值。。。

网友:
显卡没焊好吧

网友A:
这个看一下是不是LVDS 少了一组,

网友:
上半部分你都换了那就还是显卡有问题或显卡没搞好。

网友:
这不是明显的缺色吗

网友B:
显卡没有做好,或者是买来的显卡是坏的,TB上买的芯片,大部分是坏的

网友:
专业,今天一台索尼的机子比较老的,南桥是HM55.显卡 就好。216-0774007我的是绿色色差有问题,实测阻值是正常的,外接正常,直接拆下显卡换了一个车切OK。

网友:
换显卡 最好不要用测试的芯片 现在深圳的芯片 假的太多了

网友:
LVDS接口打下值,屏线和屏再换下,上面没问题就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量主板屏线接口颜色信号阻值,看有没有断线或短路的,有短路的话估计就是桥的问题。我碰见过,换桥解决

网友:
屏,lvds,屏线,桥,都可能引起。

网友:
淘宝买的显卡很多都是翻新的。。现在我们买显卡也不知道去哪里买,买回来要么不行。即使暂时可以 过短时间可能也返修 。

网友C:
                 感觉是LVDS信号缺失了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LVDS信号缺失了一组。

真的跟你说的一样,重植显卡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一下是不是LVDS 少了一组,

是少了一组LVDS信号,重植显卡好了

网友:
各位已经解决了,缺了一组LVDS,重植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没有做好,或者是买来的显卡是坏的,TB上买的芯片,大部分是坏的

看图纸,可能,那个供电或信号有问题。

网友:
思路也可以 技术也牛逼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是 LVDS总线 断了  一根

网友:
打屏线接口阻值,不知道是几代的,有些显示是桥管理的

网友:
同意1楼的观点   LVDS信号缺失了一组

网友:
你应该查一下 红蓝绿 线路

网友:
有可能屏线问题

网友:
重植好了,那就是显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