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250mh不开机

楼主(2019-03-22):
联想ib250mh开机没反应,先检测电源,这种电源比较特殊,只有12V供电,而且通电就有12V输出,风扇不转,短接绿线开机,风扇转,也有12V输出。开始怀疑电源坏了,换个新电源故障依旧,12V对地阻值还是正常,下面直接看图吧,看完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电感对地短路
电感对地短路
南桥附近电容2端对地短路
BIOS第8脚也对地短路
USB数据线也对地短路

总结:SR2WC南桥损坏,最近这种新南桥坏的可多,南桥价格超贵。

网友A: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南桥坏叻,这种不是很贵,客户愿意出钱,就换南桥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南桥坏叻,这种不是很贵,客户愿意出钱,就换南桥  。。。

一个新南桥120,还不带手工费用,修好最少也要200左右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思路清晰。把情况跟用户说明后因该可以吧。

网友:
这个板子可能有个待机12V用于转出系统3V5V和笔记本一样,你看看电源上有没有标示12V待机。南桥还不如收点废板拆,去买又不知道好坏,150可以买两张废板了

网友C:
这种故障绝对不会第一时间想换电源,第一时间看有没待机电,再看有没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绝对不会第一时间想换电源,第一时间看有没待机电,再看有没电路

电源通电风扇不转就有12V输了,也测了12V对地阻值正常,才换的电源。

网友:
这种桥确实比较贵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通电风扇不转就有12V输了,也测了12V对地阻值正常,才换的电源。

这不是很正常吗?他有点类似笔记本的,一般像修这些一体机主板,跟台式机主板不触发的,都是第一时间量的待机有没,第二步直接测桥有没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很正常吗?他有点类似笔记本的,一般像修这些一体机主板,跟台式机主板不触发的,都是第一时间量的 ...

再遇到就知道了,光测12V对地阻值没用。

网友:
桥太贵              收不上价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遇到就知道了,光测12V对地阻值没用。

没有呀,我先测待机有没有的,没有再测短路的,就桥再到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新南桥120,还不带手工费用,修好最少也要200左右了。

这么贵 ,伤不起。 客户么出多少钱的话,就么必要换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 ,伤不起。 客户么出多少钱的话,就么必要换叻。。

现在的新主板南桥特别脆弱,价格还贵的离谱,基本上坏了就报废。

网友:
桥坏了就直接换主板吧,修的意义不大

网友D:
南桥坏的比较多,主板客户愿意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坏的比较多,主板客户愿意修吗》

价格有点高,还不如直接换主板。

网友:
新的南桥是挺容易坏的,我也碰到过。。。。

网友:
换块主板也不用比换南桥好。换了万一不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 ,伤不起。 客户么出多少钱的话,就么必要换叻。。

     就是,现在的新主板的桥贵的,换下来伤不起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现在的新主板的桥贵的,换下来伤不起 。。

这么容易坏的桥换了也不敢保证用多久,还是不修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容易坏的桥换了也不敢保证用多久,还是不修的好了。

       桥容易坏,换叻不知道能用多久,就怕返修。。。。。。。

网友:
一个新南桥120,还不带手工费用,修好最少也要200左右了。

网友E:
你在哪里,我有几块这种板也是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在哪里,我有几块这种板也是不开机。

我在郑州--荥阳市,这种板子测一下后端的电感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换料板上的配件还能挣钱,换新桥不合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在郑州--荥阳市,这种板子测一下后端的电感有没有短路。

可惜啊,我在深圳。要是的近的话可以发给你帮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惜啊,我在深圳。要是的近的话可以发给你帮修

你可以直接发给基地维修啊,他们现在也接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发给基地维修啊,他们现在也接单

我想找比较懂这款板的人修,除了基地也很多人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想找比较懂这款板的人修,除了基地也很多人修,

最好直接换主板吧,新板也不比维修贵多少

网友:
这个大部分都在保吧,直接联系售后上门。还不用担心返修。还省钱

网友:
现在修主板,问题太难都不想修了,太便宜点,换桥更没必要了

网友F:
貌似买来的桥也不是全新的。一般都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买来的桥也不是全新的。一般都是拆机的

确实是这样,换桥的话还是建议放弃吧,不如直接换主板。

网友:
全新板子也不贵

网友:
现在修的价格能换二手板了,现在修工程机来钱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分享 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台式主板价格低廉,桥贵,划不来啊

网友:
这种就直接通知换板子了,还是新板子稳定一点,修的话划不来

网友(2019-04-21):
直接换版把 没有价值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建议客户不修了。费时而且客人不一定愿意修。

网友:
高手  高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网友:
自己diy一个bios秒亮,刷入秒亮

网友:
今天遇到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故障 桥废

网友:
主板桥坏了都是换主板了  懒得修了

网友:
这么贵 ,伤不起。 客户么出多少钱的话,就么必要换叻。。

网友(2019-07-29):
引用 网友B:
一个新南桥120,还不带手工费用,修好最少也要200左右了。

那也比联想售后 换主板1600 不知道良心多少  他们赚的是黑心钱  维修师赚的是干净的财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直接换主板吧,新板也不比维修贵多少

台式电脑主板 确实不贵   修南桥的性价比确实不高

网友:
我换了一个开机要3分钟,客户拿回去还说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