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说这种生意可以做吗

楼主(2019-03-22):
大家说这种生意可以做吗,网吧来了一个27英寸显示器。屏幕一闪即灭。显示已经显示。估计是背光电路问题。网吧算是同行吧。也就能报上50块钱。如果换灯条加恒流板成本起码二十。利润30元。这个显示器估价最低也要400元。我跟客户讲屏幕有拆坏掉风险。客户说在其他地方别人从来没有没有这样子说过。意思估计是拆坏掉我要赔钱。我算了一下如果我拆坏屏幕的概率超过3/40我就要赔钱。如果是更换驱动板。成本估计不会低于50。。。而且一个月内不能有其他任何问题出现。不然又是赔钱赔到哭。。。本人改led背光也有好30多个了。破了两个吧。因为他还有一些主板在我这里修。我不想因为这个显示器丢掉这个客户。大家说这个活能接吗。我把机器拿到其他地方。其他师傅也不愿意修。直接让我退掉。大家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报风险还是直接推掉。或者自己愿意承担后果。求各位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
牛皮  50元还要换LED灯条   在怎么是网吧我也不会换的   至少150起   在怎么是同行你看什么显示器报什么价格吧     你留位置   以后我有27显示器换LED灯条60给你修

网友:
同行又怎么样,50 ?西伯利亚那边比较凉快!!!

网友:
还是婉转点吧。。。

网友:
果断退掉,果断退掉,别把上帝宠坏了。

网友:
修显示器50自己把自己做死,不赔钱才怪呢

网友:
至少100把,上次换个24的aoc换的心惊胆战

网友:
利润低还的承担风险.南极是个好地方.让他去哪转转

网友:
50元还有风险,算了吧。

网友:
先报风险  价格50也实在是太低了  都不够手工的  要我果断推掉

网友:
50不保风险,600保风险,让他自己选

网友:
果断不干,万一拆坏了呢,风险是肯定要报上去的,有时候你仔仔细细装,搞上去就是屏幕坏了

网友:
收100手工,,其他不管,,

网友:
风险他担,还可以做。 利润低还担风险就算了。

网友A:
这种很多是高压的问题,改个高压板试了再说,这也没什么风险的,自己注意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多是高压的问题,改个高压板试了再说,这也没什么风险的,自己注意点就行

这是led光源

网友A:
改一个led高压板看看是灯条坏还是高压坏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一个led高压板看看是灯条坏还是高压坏呀

关键50块钱还要承担屏幕风险网不想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50块钱还要承担屏幕风险网不想干

这有什么风险呀,改个高压板而已

网友:
50改LED,很贱的价钱。

网友:
这种显示器100元起步     风险客户自己承担

网友:
50美元还行!人至贱则无敌!你的技术就那么贱吗!

网友:
算了吧,没事去晒会太阳,也不做!退掉!

网友:
委婉退掉吧,担风险还不挣钱。。。

网友:
这样的生意宁可不做。本身就不挣钱,还要自己承担风险。你就给他报风险,告诉他只是有可能会有意外,然后再告诉他你拆机的熟练度!让他自己做决定。

网友:
你的技术代表你的价值,只要换高压条,灯管配件维修的80块我们这同行价,报给客人最近150起步价,不修拉倒

网友:
真是笑话  显示器维修70起步  上至200  不接受走人  不予反驳

网友:
价格太低,和风险不成比例,应该和客户说清楚,不理解的话宁愿不做。

网友:
50块 你把自己作死不说,还把市场做烂

网友C:
这个型号LED灯条 坏的多,风险大 前几天换32寸显示器灯条 屏就被干坏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LED灯条 坏的多,风险大 前几天换32寸显示器灯条 屏就被干坏了,郁闷。

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屏的风险是你承担还是客户

网友:
利润那么低                风险那么大自己作死

网友:
他就是抓住你不想失去主板维修的生意,而对你任意揉藉。既然他说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报过风险,为啥不找之前合作的呢?果断推掉,大不了不做他的主板生意,空出的时间发展一下其他客户,或者陪陪老婆孩子。
客户不是惯出来的。

网友:
50元太少了点吧,还担风险放弃吧,没有必要叫真。

网友:
太便宜了, 这价格早晚要作死自己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你所在的地方竟争大的话,可以收80一台,他要修就修,不修拉倒。拆这种屏不难拆,你要是还报风险,客户肯定不愿意修的,别说50一台,那怕30一台。

网友:
不做,坏了一个,还要倒贴了

网友:
三星27很多灯条坏,TB灯条40,你怎么换。没150懒得接

网友:
你这样的价格做维的都得饿死了。起价起码100,好点的起价就150!

网友:
那有那么容易坏。胆大心细,屏并没有那么脆弱,这款就是灯条坏了,两头的灯珠,改通用容易背光不均匀。

网友:
其实是很小的问题,不用换灯条,

网友:
没有利润可图的话,还是不要接的好,接了弄不好还惹得一身骚。。。

网友:
这个肯定 不能接的 啊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哦

网友:
直接让他拿走     就说没得修

网友:
修显示器这问题才50元,自己作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