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9-03-22):
电流跳变到0.8。店里突变了一次。开机不亮机。换内存没用。用热风枪吹独立显卡没用。最后拆开来。把主板上的电池换掉。结果开机了。见笑了。分享个经验。

网友:
INTEL的换电池能有好的?

网友:
这样肯定好不了。好好查故障吧

网友:
广达的板子很多的这种情况

网友:
就怕二次维修啊,还是再烤机一段时间+重启多几次看看。

网友:
怎么去想着换电池的,还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哈哈

网友:
有些时候就是这么坑,把主板上的电压都量了个遍,死量活量,最后放个电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都先扣电池。

网友:
这属于“不要问我为什么”故障,话说我搞G360Z360不少,怎么没一次这么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