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主板,有时候触发掉电,有时候正常,求思路

楼主(2019-03-22):
有时候一开机就掉电,掉电后可重新触发,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正常开机后就不掉电了。不掉电的时候,测各处电压都正常。求思路

网友:
另外求这个主板的图纸

网友:
这图估计找不到

网友:
论坛上应该没有这种板子的图纸

网友A:
这种情况比较难搞,查查CPU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比较难搞,查查CPU供电吧!!!

不掉电的时候,供电都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