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容不来电请求帮助

楼主(2019-03-22):
如图4.2V供电传到电容上端能测到,电容下端3.7V输出为零,旁边几个大电容,大电感都换了还是这样,这路通U1401充电管G5,通路都有就是电压过不来,请大神帮忙

网友:
准备借个4.2V过来,但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机器苹果6

网友A:
换充电管 试试吧 他下端的3.7是来子充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充电管 试试吧 他下端的3.7是来子充电管

哦哦,不是开机就有的啊,我没装充电管测的

网友B:
弱弱问一下。q1403拆了还能不能开机?电能不能走u1401到pm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下。q1403拆了还能不能开机?电能不能走u1401到pmu?

1403可以短接

网友:
如果拆了不短接能不能开机?电会走u1401吗?

网友:
这个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