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RT维修

楼主(2019-03-22):
接一到台CRT显示器 没有绿色从没修过CRT 一翻恶补学习 大概了解相关电路  经查显像管后面的电路板上KG电压比KR KB 高
这几个信号是从这个主板上出来的
信号追到标有190-120的这个元件 查不到这个元件的相关信息
请求会修CRT的大师傅指点一下 谢谢
如图
图片上标190-120的这个

网友A:
你这什么显示器,与普通CRT不一样,医院设备上用的还是工控机上的,好像是滤波器吧!有十来年不修CRT了,

网友:
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A:
这个应该不爱坏,想下那几个散热片的管子,还有水泥电阻,

网友B:
电压分别是多少,查一下尾板和显像管座这部分,信号部分建议用波波打一下,最直观,KB是否有 断线,短路 ,还可以用温度法。三组电压可以对比,就好说了。电压较高,测量注意安全,零件较密集 ,测量时不要短路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显示器,与普通CRT不一样,医院设备上用的还是工控机上的,好像是滤波器吧!有十来年不修CRT了,

                   医院B超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分别是多少,查一下尾板和显像管座这部分,信号部分建议用波波打一下,最直观,KB是否有 断线,短路 , ...

KG 电压116 KR KB 电压随画面显示不同 电压也不同 只有KG电压一直是不变的 请师傅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爱坏,想下那几个散热片的管子,还有水泥电阻,

管子 水泥电阻测量没有异常 KG 电压116 KR KB 电压随画面显示不同 电压也不同 只有KG电压一直是不变的 请师傅指导KG 电压116 KR KB 电压随画面显示不同 电压也不同 只有KG电压一直是不变的 请师傅指导

网友:
KG 电压116 KR KB 电压随画面显示不同 电压也不同 只有KG电压一直是不变的 请师傅指导

网友C:
这三个电压本身就不同的,而且这个管子应该不会坏,显示有菜单不,菜单正常不

网友D:
卡卡就好,不会就换板的加油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三个电压本身就不同的,而且这个管子应该不会坏,显示有菜单不,菜单正常不

             菜单字应是白色的 目前白色泛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卡就好,不会就换板的加油楼主

                       关键找不到主板呀

网友:
CRT缺颜色一般好修,你可以一级一级的红色信号跟绿色信号对调位置,一般可以确定位置,

网友:
缺什么色就查那一路,还有一些是显像管老化也缺色,如果怀疑是视放管坏,又没有管换的话可以跟期它两个视放管对调看故障是不是变了,来判断是不是视放管坏了,

网友:
多年没修过了CRT了都不太记得了

网友:
没有波波也可以,把blue或者red信号和green信号对调一下,或者把对应的视放管(也许是芯片)调换一下。另外查一下灯丝电路,看看green的灯丝亮吗,只有灯丝亮才能向屏幕发射电子,再重点看看灯丝这部分吧

网友:
没有修过CRT,帮不上忙,只能帮你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