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上两根内存8声报警

楼主(2019-03-22):
板号:820-3302-A
奇葩的很,上单根内存可量机,上两根就8声报警。
内存上其他机器测试都是好的,主板上的内存槽子也是好的,CPU换过,blos也刷过,无果。
实在是无从下手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换一条容量大的呗

网友:
不要纠结。。。来条大的,

网友:
内存灯座打值

网友:
以老衲多年的维修经验来说应该重点查内存供电,两根内存都插上的时候是不是有供电拉低,供电和基准都测一下。另外就是内存总线200-202打一下值是不是差别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条容量大的呗

换了一个4G的也是一样

网友:
应该查查槽的工作条件总线对地阻值什么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学习技术的

网友:
打内存数据总线和查下供电

网友:
查内存供电,  或者 也考虑有可能桥的问题, 这个要具体看机器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可能BIOS的问题

网友:
一般像这种就没必要在修了
。。。。。。

网友:
CPU 换了的话,还不如换跟大的内存

网友:
只能慢慢测吧   估计遇到过的也不一定是相同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呀 ,没有看到你的反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