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102的排阻能用103代替吗

楼主(2019-03-22):
102的很少看到,103的倒是挺多,要是能替代拆配件就好拆了

网友:
上拉电阻应该代替,换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一个1K一个10K   还是用一样的最好。。。

网友A:
本人测试过,可以,大胆的干就完了,兄弟

网友:
上拉的话 272 472 一样。

网友:
要看是起什么作用的,有些是不可以乱换的

网友:
有些差距大,有些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测试过,可以,大胆的干就完了,兄弟

      谢了,有你亲测过,我就放心了

网友:
用过101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一个1K一个10K   还是用一样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