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不显示

楼主(2019-03-22):
小米6不显示 显示座有短路 直通CPU 换过CPU 还是短路 短的跟原来不是一个点了 求教下

网友A:
没装好吧!换CPU得多少钱?换过U还能打电话吗,坛子里有人说小米8换了U好了也打不了电话,只能当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好吧!换CPU得多少钱?换过U还能打电话吗,坛子里有人说小米8换了U好了也打不了电话,只能当平板

换了俩呢 要是一个的话我也不会这么纠结了 都是一个毛病,开机前都正常, 开机后 就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