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有无TOSHIBA SATELLITE P870笔记本的点位图

楼主(2019-03-22):
该机上电到0.68A后,电流就不动了。BIOS芯片、CMOS钮扣电池动过,PCH也有加焊过的痕迹,不知道大神有无TOSHIBA SATELLITE P870笔记本点位图(GL10FG 6050A2492401-MB-A02),可以提供下,谢谢。

网友:
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3V、 5V 、1.5V电压都出来了。想查桥的电压。

网友:
点位不好找 查下电压吧

网友A:
这个机器CPU还没工作的 是板载的吗 是AMD还是英特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CPU还没工作的 是板载的吗 是AMD还是英特尔

非板载的U, 是INTEL的。有点位图会比较好查, 只不过该机的点位图, 有是有, 查找了下, 只有一个 ,非会员, 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