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310屏幕闪烁

楼主(2019-03-22):
这个电脑一开机屏幕就一亮一暗。但是不是很明显。他只是轻微的量一下。不仔细看好像还是黑屏。就好像屏幕的。背光部分。在一亮一灭。
采集。拆机。刷BIOS。好了。

网友:
BIOS啥故障都会引起,也是醉了,因特尔越搞越问题多

网友:
bios背光调节都管嘛

网友:
现在很多问题真的都有可能BIOS引起,为少走弯路,一般先目测主板,然后刷BIOS不行再检查!

网友:
我估计没有好,联想的LID多数在开关板上,如果霍尔效应管有问题同样会闪屏。

网友:
其实是开机屏幕俺闪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BIOS引起屏显。

网友:
希望你测试时间长点,BIOS引起LID信号?

网友:
电流多少  ,大小写灯能亮吗  这是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