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700毫安掉电,求大神给点思路

楼主(2019-03-22):
插电源自动上电,电流到700毫安就会掉电重启,一直循环。测了别的电压都有,缺cpu供电。cpu mos管p_vcore_lgate1_20有5v,p_vcore_phase1_shape没电压。+vcore也没电压

网友:
转换电压都对了?

网友:
华硕的pwrok一定要查

网友:
+vtt_cpu_pwrgd,vrm_pwrgd都是3v跳变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一个1.8V电压喜欢出问题 不是电感出来的 是8脚芯片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