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9-03-22):
联想G480 不触发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联想G480
版号:11326-1
故障:待机0.007,  按开关没反应!
维修过程:
待机这么低,第一时间看待机电压正常不,实测没有3V 5V待机电压!待机IC PU4103.
测PU4103  12# VIN正常   3#线性3V正常  13#线性5V正常  6# 20# EN信号没有!
追EN信号,发现合并成3V_5V_EN ,测3V_5V_EN 信号点对地值正常。
为了确认待机IC好坏,从线性3V拉线到 3V_5V_EN信号点 D3601 1#上,上电电流0.023  3V线性被拉低到1.47V 5V线性没有。
待机IC发烫, 可以确定问题就出在3V_5V_EN 信号这块被强制拉低了,请看图!

看图尝试移除D3601,上电待机0.007,3V5V线性正常。
那么得出结论不是3V_5V_EN信号拉低的,继续往下追 PURE_HW_SHUTDOWN# 信号,
为了快速维修,直接上烧鸡大法,

上了个1V 的电压 慢慢调电压到3V, 此时电流表显示0.70,

哈,问题找到了,PURE_HW_SHUTDOWN# 短路了。
根据图纸,查PURE_HW_SHUTDOWN# 去了哪些地方,最后有可能短路的只有Q2802这块了!看图

目标锁死 C2811 满板找,最后在 FAN口附近找到,
大喜,原来C2811腐蚀了。 有点打脸,维修第一步 目测法都没执行,就开始修

移除C2811,维修结束!
这机器如果修之前仔细观察主板外观,应该可以秒杀的!

网友:
已经很非常好了。加油。高手都是慢慢来的

网友:
无论怎样,修出来就好!!!!!!!!!!1

网友:
机器进过水吗 看到这个电容有点小腐蚀

网友:
不错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非常值得学习,这么好的帖子希望经常发,谢谢!

网友:
跟老师讲的差不多,看得懂了,信号都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显示出楼基本功还是好的,至于秒不秒杀,有时你就是仔细看都不见得能发现。

网友:
我前天也遇到个这个机器,问题也是一样的,哈哈

网友:
C2811不是没装吗,有没有可能这是另外的一个电容?

网友:
老哥技术牛逼

网友:
看图纸C2811不是没装吗?......................

网友:
小东西短路相对比较难找,不过没有扩大故障还是好的

网友:
这个C2811图纸中标的DY应该是没有装的,实际还是有装了的

网友:
思路也可以 技术也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