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 进水不开机修好后激活不了

楼主(2019-03-22):
同行的机器,进水不开机的,硬盘旁边的电容短路,去掉后能开机了,开机阴阳屏。更换IC后正常开机了,有密码,同行也不知道密码说能开机就行了,回去后好像打电话就重启, 忘记同行是刷机还是恢复后激活不了,进DFU刷机,在ITUNES提取软件之后手机重启就进正常模式无法刷机,同行又发回来给我看看什么问题,
      另外又一起发来一台也是激活不了的6SP,这台显示请更新系统之类的错误,因为不能链接电脑 ,用单独充电器可以正常充电,电脑就不能充电,也不能连机,觉得这台应该好弄,就先弄这台,拆开后发现U2被动过了,看来问题不简单,拆下U2后打值发现这俩个点有短路,一脚4 一脚80多,肯定不对,拆下基带没值,看来问题就出在基带了,直接放弃这台了, 也不知道大神有没有解决办法

   放弃这台后在看前面那台,因为同行说是打电话会重启,觉得问题出在基带这边,之前进过水的,但是下面基带这边却很干净也没有水什么的,但还是把基带电源换了个新的上去,装好后,刷机能过了,但还是无法激活,爱思检测出来也都是全绿,机器没有换过硬盘,这时矛头指向NFC ,直接更换问题依旧,正在百四不得其解的时候,发现NFC旁边的电阻一端有点发黑,之前显微镜观察虽然黑但是打值也都通的就没理他,这会想着换个试试,更换后链接电脑ITUNES直接给激活了,原来就是它罪魁祸首。

下面几个图是未能激活的现象

网友:
本来是求助帖,发帖后没人回复,还是自己修好了,就变成经验贴把,看来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
碰到过一台无法激活的,拆nfc打阻发现是cpu虚的

网友:
用的啥图纸

网友:
要是我都懒得修了。。问题是一个接一个的来阿。比取经还取经阿

网友:
我感觉第一台可以电击试试也许能行。毕竟不是彻底短路。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心细没有错。。。。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