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460不过隔离

楼主(2019-03-22):
这个
笔记本
也好奇怪,不过隔离,公共点只有11V电压,测了一下公共点没有短路,
后来发现在断开5V后级的隔离点,公共点正常了,后面走弯路了,后来发现一个USB口坏了,看来是USB口一个脚接地了,
拆了那个USB口,正常了,无语
搞的人以为公共点短路了,浪费好多时间
公共点短路

网友:
仁宝电路就是这样的呀,后面有短路就会不过保护隔离,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做维修观察也是要的

网友:
听说评论得积分

网友:
联想有几款机器USB喜欢出问题 特别是出问题后电流很高不显示

网友:
这是设计缺陷,没办法的,负载过高也会不亮机。

网友:
修机器有时候不好修,就多检查下外观 或许就进水或者缺件 或者被别人拆东西去了 都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
打电感阻值应该就看得出来吧

网友:
好久没这种机器修了

网友:
这个没有出现电流过大的情况吗。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一起学习

网友:
后级短路 相对来说还是好修一点

网友:
现在已经养成习惯,拆板后直接量各大电感、公共点、和USB口的阻值,有时候省很多时间

网友:
是哪个代工厂的,,这严格来讲会有公共点电压19V 是待机工作正常后 保护了

网友:
5v后级短路造成的不过保护隔离,通过静态阻值测试就应该能判断出问题

网友:
后级短路 把19V 拉低了。。。修好就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