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子是起保护作用的吗

楼主(2019-03-23):
hp 1000笔记本 板号6050A2493101-MB-A02,开机一会自动关机,多次开机测试发现硬盘自动停转,查硬盘P5V0S供电开机后缓慢下降,查电路图得知P5V0S由Q558(FDC655BN)提供,上图 再测P5V0A电压5.09保持不变,测Q558G极电压开机12.88,开机一会缓慢下降,查图得知此线路连接P15V0A,上图 P15V0A与Q561(SSM3K7002FU)D极相连。S极接地,G极与io112脚相连,电压应是3.3v,测电压为0,发现已经断线,飞线连接不开机,万用表测不出好坏,怀疑此管性能不良,索性拆掉此管,开机P15V0A电压稳定12.88。硬盘供电5.09稳稳的。开机测试没有问题,由于没有相同型号代换,我就想问问这个mos管是不是起保护作用?还有没有其它的作用,需不需要更换。

网友A:
那是一个控制开关,你拆掉之后Q567和Q558会不受控

网友B:
本来就是低电平有效【Q561】

Q561的G级,正常就应该为低,Q561就截止。
上面的15V才会加到Q567和Q558两个MOS的G极,让这两个MOS管饱合导通。
这就是所谓的二级电压,转换出来的3.3V一般给后面的芯片供电、5V一般给接口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个控制开关,你拆掉之后Q567和Q558会不受控

但是 Q567 Q558 是高电平有效,但是不知道控制这个有什么作用。还是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低电平有效【Q561】

Q561的G级,正常就应该为低,Q561就截止。
上面的15V才会加到Q567和Q558两 ...

不对啊,G极为低的话,那不就是不起作用了么。io112脚还连到别的供电上,必须高电平才有效。那io为什么要给出这个信号?那么这个管子还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啊,G极为低的话,那不就是不起作用了么。io112脚还连到别的供电上,必须高电平才有效。那io为什么要 ...

谁给你说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D:
这个图纸有点问题,q561应该是p型场管才可以正常工作,这个是二级电压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纸有点问题,q561应该是p型场管才可以正常工作,这个是二级电压转换,

谢了,我好像明白了。

网友:
什么情况这是